关于伺服电机选型转动惯量问题

楼主(2016-07-18):
各位大虾,你们选伺服电机时是否考虑转动惯量问题。如下图,伺服电机通过一个减速机和同步带,带动转盘转动。转盘总体转动惯量31250kg.cm2,工作过程中需要最大扭矩180N.M,有效扭矩60N.M,转盘工作转速为12r/min,精度什么的不用考虑。
此条件下应该怎么选取伺服,是否用考虑惯量匹配问题,你们平时选用时是否考虑这个参数,是否对使用有影响。

补充内容 (2016-7-18 15:13):
你们惯量匹配值一般都确定为多少,台达的,安川,三菱,西门子随便哪个都行

网友:
根据三菱选型手册,一般机械负载惯量是电机惯量10倍以内。最好5倍以内。

网友:
我常用西门子伺服,正好有个和你类似的机构,就是惯量比太大,有抖动,你这个惯量也挺大的,惯量比最好10以内,可以选择高惯量电机,使惯量比减小

网友:
必须得考虑,不然各种问题都会出现。
例如:震动、发颤、来回运转等等,惯量不够很好玩

网友:
惯量匹配是肯定要的,重要性不亚于你的扭矩满足

说说你伺服的牌子,功率啊,还有你的减速机减速比,同步轮大小轮比

你用的同步轮看看是不是拉断之类,图上看你要在主动侧做同步带张紧了

网友:
关注一下,曾经选过惯量,觉得里面还是挺微妙的!

网友:
转动惯量是电机选型中非常重要的参数,首先满足自身加减速条件,其次与电机本身转子惯量相匹配,具体方法参照相关电机选型资料

网友A:
既然用带传动为什么不用普通电机?

网友:
电机选型参数里面有个惯量比,按照那个惯量比来选择电机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带传动为什么不用普通电机?

他用的好像是同步带

网友:
你这结构,明显需要加减速器的,减速比的平方。。。。。不考虑精度,你有啥伺服?

网友:
三菱伺服推荐值好像是3-12倍。
楼主可以去官网,下载个电子样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