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破坏形式是否是运输过程中导致

楼主(2016-07-18):
我这边生产说是全检了 但是我总是有点疑惑

楼主:
挂角就放在自封袋里面

网友:
也可能是装箱的时候就是坏的,这个很难判断;没有视频录像,呵呵

网友:
仔细看一下包装盒呀,看看是不是运输的原因。

网友:
这个不好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