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减速机的选型。

楼主(2016-07-18):
减速机得选择计算,求解。
事情是,要选择一个双输出轴减速机,然后推拉模具,模具重量6T以下。下面带滚轮的,滑动摩擦系数5%,模具推拉速度10m/min。SEW的减速机,不要直接告诉我型号,麻烦给点计算步骤,谢谢,一个新人,回答好的微信转红包感谢,谢谢。

网友A:
刚开始设计吗?这个不光是重量,还有看怎么 拉动,滑动,滚动 摩擦系数不一样的;
感觉无从下手的话,机械设计手册是最好的参考书

网友B:
sew减速机,我上一家公司选型过,现在没书,想不起来了,你打中国代理电话,叫客服转一下设计,你仔细询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设计吗?这个不光是重量,还有看怎么 拉动,滑动,滚动 摩擦系数不一样的;
感觉无从下手的话,机械 ...

是的,刚开始设计,不了解双输出轴的,但是又没有侧导向,只能想办法这样弄个双输出轴的同时推拉,安装什么的已经想好了。就是这个不会啊

网友C:
根据你的速度和结构确定你的速比和电机转速,根据受力计算出你的减速机所要的扭矩大小确定型号和电机,受力不只是工作状态的还要求启停段,要最大的,你要多大的系数

网友:
刚开始设计时,建议多去现场看看,实际长了就知道哪些属于已知条件,哪些需要计算得出,这样再配合公式就很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w减速机,我上一家公司选型过,现在没书,想不起来了,你打中国代理电话,叫客服转一下设计,你仔细询问 ...

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速度和结构确定你的速比和电机转速,根据受力计算出你的减速机所要的扭矩大小确定型号和电机,受力 ...

非常感谢,我就是看书看的头都大了,找不到切入点,您说的我试试看。

网友D:
你有了输出端的:负荷,移动速度,但是没说减速器轴怎么把动力给了模具,暂且算是用输送带吧,还需要补一个输送带轮的半径,这样就有了输出轴上的转速和力矩,乘起来就是输出功率。有了输出轴上的三个负荷数据,可以确定一个大致范围。减速器只有一个传动比,一般以电机额定转速下得到需要的移动速度来确定减速器传动比,再用工作负荷除传动比得到电机输出力矩要求,再在选定转速的电机里选一个力矩够大的。总之,不光是减速器的事,要有个系统的思想。还有,工作条件、载荷要把问题考虑充分,比如启动时的最大静摩擦力,移动面是否会有坡度等等。条件允许时适当保留一些扭矩储备与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了输出端的:负荷,移动速度,但是没说减速器轴怎么把动力给了模具,暂且算是用输送带吧,还需要补一个 ...

因为想选的是双输出轴,所以做两个挂钩去推模具,下面是辊子形式的。没有坡度。

网友E:
真是不知所谓

网友:
负载转矩+加速转矩 就是电机总的转矩,根据转矩选电机及减速机、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不知所谓

是有点没说清楚,等我整理一下重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