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指教

楼主(2016-07-18):
铸铁件   这个位置铸造出来很薄  车床加工后这个位置始终有振纹或者一道明显的痕迹   影响平面度

网友A:
你自己都说,这个位置很薄,那意味着其它部位不薄,这厚度不均,车刀受力时就不一样,车刀如果夹持不牢,车刀自己就荡了

网友:
位置薄的地方更容易应急力集中,更容易出现裂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说,这个位置很薄,那意味着其它部位不薄,这厚度不均,车刀受力时就不一样,车刀如果夹持不牢,车 ...

怎么解决呢

网友:
降低 主轴转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