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杠杆转动

楼主(2016-07-18):
油缸杠杆转动的影响因素,怎么避免,求大侠指点

网友:
楼主是想问如何防止油缸活塞杆转动吧?

网友:
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除非在活塞杆端部做个导向装置。

网友:
在油缸缸杆与运行机构之间的连接部位加装机械锁紧。

网友:
可以做个外部导向机构。做在里面的就像气动旋转夹紧缸,原理相同,但是结构上不知道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