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什么样的轴承

楼主(2016-07-18):
在强酸的环境下,要耐220度的温度,1200转的转速度 40MPa的压力。应该用什么样的轴承。

网友:
塑料轴承,呵呵。尽量 改下设计,通常 酸碱泵的泵头都是悬空的,就是为了 躲避 酸碱

楼主:
不行的轴承要泡在酸
液里的

网友:
陶瓷轴承

网友:
耐酸性的不锈钢轴承。
不锈钢(Stainless Steel)是不锈耐酸钢的简称,耐空气、蒸汽、水等弱腐蚀介质或具有不锈性的钢种称为不锈钢;而将耐化学腐蚀介质(酸、碱、盐等化学浸蚀)腐蚀的钢种称为耐酸钢。由于两者在化学成分上的差异而使他们的耐蚀性不同,普通不锈钢一般不耐化学介质腐蚀,而耐酸钢则一般均具有不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