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焊好的直径38内孔扩成40?求助

楼主(2016-07-18):
由于是需要直径50内径40,约50mm高的圆管焊好再去热镀锌了。后来发现有一些是内径38的。无法使用,又拿不上机床定位车。如何简单将38的内径扩成40。想方便操作和定位要相对好的,谢谢了。

网友:
摇臂钻床之类的自定心加工

网友:
找个大一点的磁力钻,壁厚薄的话可以用开孔器

网友:
做一只圆锥棒量大的话用压机压一下,量少的话用台虎钳。

网友:
摇臂钻上面直接扩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