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轮加工问题求助

楼主(2016-07-19):
自己做摆线减速器,慢走丝,粗糙度较大,曲轴偏心,整体噪声大,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慢走丝改为坐标磨,曲轴偏心改为轴+双偏心轴承。

网友(点评):
正解!标准的摆线减速机 大都用 偏心轴承,自己做的精度不够啊

网友:
用坐标磨,提高表面粗糙度,表面光洁度高了,精度也会提高,噪音必然会有所降低。

网友:
学习了!咱们论坛这么多大牛。

网友B:
如果是精度问题那太好解决了!孔可以坐标磨,齿可以用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走丝改为坐标磨,曲轴偏心改为轴+双偏心轴承。

感谢大神,这就改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精度问题那太好解决了!孔可以坐标磨,齿可以用油机!

是什么油机,我没什么加工经验,不知道什么是油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油机,我没什么加工经验,不知道什么是油机

沙迪克慢走丝油机!光洁度和精度非常高

网友(2017-09-08):
大侠,请问加工图纸怎么画和标注,能发个模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