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机器人控制用什么?

楼主(2016-07-19):
    一个正常的仿人的机器人。他的控制运算部分应该用什么硬件。单片机或者arduino还是ARM或者其他的什么,这个东西上需要安装控制系统么、如果安装控制系统,一波安装什么控制系统,有没有机器人专用的控制系统。有没有了解的人,详细介绍下比较好奇。 其实用一个安卓或者IOS系统的手机基本可以实现大部分功能。但是我想知道机器人有没有专用的系统硬件。

网友A:
玩具类的机器人用arduino吧

网友(点评):
arduino 有点简单 有更复杂的么。最好能承载 类似安卓 IOS这类系统的。

网友B:
有运动控制卡,是最简单的硬件,更高端的PLC控制器用的最多!

网友(点评):
这两个只能实现简单点的运动啊,视觉 声音的信号处理。

网友:
实时控制的系统和普通系统不一样

网友(点评):
所答非所问

网友(点评):
你只是听不懂而已,固定程序的机器人,无随机处理能力,固化即可,指令简单要求效率高;高反应能力的机器人,要求实时计算,实时系统不是你能理解的,进程跟你的电脑完全不一样,编程思想也不是你能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玩具类的机器人用arduino吧

去年玩过用它做的简易激光雕刻机,要想IOS或安卓控制运动,是可以的,但是要安装相关的APP,arduino还要增加蓝牙或WIFI模块

网友:
看你说的我是感觉有些蒙,在我看来不过是linux,wince等系统下跑的程序,或是单片机直接跑程序,你的程序直接自己定制,交互界面想要也可以有。总之就是传感器数据识别同数据库交互,判断的事情,算法上比较麻烦。执行只不过是驱动程序,还有外围硬件罢了,其中协议确定还是不难的吧。

补充内容 (2016-7-19 16:03):
我不是学这个的,可能理解有误,只是自己的一些看法。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点评):
linux,wince等系统下跑的程序。linux系统是用什么承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玩过用它做的简易激光雕刻机,要想IOS或安卓控制运动,是可以的,但是要安装相关的APP,arduino还要 ...

     恩呢,明白你的意思。用安卓自己写APP,通过蓝牙 WiFi跟arduino通信。然后用arduino。控制执行部分。我把手机装到机器人上,用手机跟USB链接的口跟arduino的接USB的口通信呢。简单点说我做个安卓的APP,实现我对安卓手机说前进,安卓手机会通过USB口给arduino发送一个“qianjin”信号。arduino收到信号运行 前进函数(电机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运动控制卡,是最简单的硬件,更高端的PLC控制器用的最多!

视觉不是由计算机完成处理的么,一般的如果不是实时处理的话,应该都是控制计算机完成的@?

网友:
机器人控制系统有两部分核心:计算运行轨迹即运算能力的处理器,和终端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