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缩孔加工

楼主(2016-07-19):
我有几根不锈钢管,需要缩孔。材料是不锈钢304,直径25,需要缩孔后放入几根东西。然后了一端缩孔。请问各位大神有办法吗?或者在杭州这边是否有可以加工缩孔的生产厂家。QQ630744996

楼主:
一端先缩好孔,把东西放进去。放好后,另一端再缩孔

网友A:
直接在车床上 车一个套 放进去,孔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车床上 车一个套 放进去,孔就小了

那需要把管子压进去把。我也想过,不过不加热什么的,能做到吗?

网友B:
穿一芯棒,棒头车出缩口内形状,与管一起夹在卡盘上,用挤压辊代替车刀从根部挤压成型,再车掉多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一芯棒,棒头车出缩口内形状,与管一起夹在卡盘上,用挤压辊代替车刀从根部挤压成型,再车掉多余部分。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我见过类似的加工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试试

可以做起来吗?

网友C:
不锈钢管的壁厚是多少?我在杭州,我这里有一种机器可能可以做。我的QQ:26480038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管的壁厚是多少?我在杭州,我这里有一种机器可能可以做。我的QQ:2648003804

已经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