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自制焊接结构构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6-07-19):
将论坛分享的sldflp文件拷贝到 solidworks——data——welpment profils 文件夹下

网友:
型材特殊,必须放到默认的 SW自带的模型根目录,比如默认文件夹A,你在他旁边新建个B就行了。
还有看看 默认的文件夹层数,你的必须跟默认的层级相同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问题解决了。我放到ISO文件夹下就好了。还是级数的问题

网友:
文件夹名称改成英文试试

网友:
重啟下軟件

网友:
也可以在系统选项文件位置中重新指定结构构件文件夹的位置

网友:
操作,位置什么的都正确,不用怀疑
你只需要在“铝型材”文件夹外边再套一个文件夹  随便起个名   就可以用了

网友:
层级问题,必须和原来层次一样。不然读不出来

网友:
还可以,不过放置位置好像不对,应该是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sldmateri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