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模具用什么软件做

楼主(2016-07-19):
手工刻模?
catia、ug之类的软件做这个好像很有难度啊。
或者3dmax?

网友A:
你是问模具还是产品,如果是模具,根本不用研究,肯定是solidworks和UG,pro/e catia等等,你听说过有用3dsmax作模具设计的吗。
如果是产品,3dsmax恰恰做不了这种多鳞片的结构,恰恰是solidworks等软件的长项。不过鉴于是工业设计,所以也有使用rhino、alias、zbrush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迷津 O(∩_∩)O哈哈~

网友:
哇哦~~标记一下,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看来我还努力努力再努力

网友:
当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祖先做的那些青铜器,他们用的什么软件做的!
哈哈!

网友(2020-03-05):
哈哈  这个挺厉害的

网友(2025-05-22):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模具还是产品,如果是模具,根本不用研究,肯定是solidworks和UG,pro/e catia等等,你听说过有用3ds ...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