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环形刀刀口怎么磨出。

楼主(2016-07-19):
有懂的大师请赐教啊,这个零件拉伸成型以后,口部磨刃口(关键工序),在数控车上改造的设备,加工方法是:先车刀车出斜面,然后砂轮磨刃口面,最后电解抛光去毛刺。车床转速是60转,砂轮转速是20000转;现在问题总是磨不稳定,刀锋不出,刃口的平面有时还会出现两个平面。

网友A:
没做过
感觉首先,保证口部的圆度。多厚的料,斜面需要先车后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
感觉首先,保证口部的圆度。多厚的料,斜面需要先车后磨吗?

厚度是0.3mm,现在的加工方式是先车斜面,后磨

网友:
此件壁厚太薄,磨削不稳定是否与夹装有关系。

网友B:
砂轮与工件的几何关系是怎样的?是用砂轮端面磨,还是柱面?按说工件与砂轮轴线共面,夹角33度是个自然选择。可从你的照片上看不是这个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与工件的几何关系是怎样的?是用砂轮端面磨,还是柱面?按说工件与砂轮轴线共面,夹角33度是个自然选择 ...

工件放在夹套夹卡爪里,砂轮就按图片上的方向磨,数控车按图纸编程序走斜面,

网友:
我觉得是你拉伸件的形状公差没有控制住. 或者说图纸没有要求.

这个刃口实际是上刀口处圆柱度的体现.注意包括圆度和平面度.

另外,这个图纸的刀尖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刀尖是有厚度的.

网友(2019-05-21):
楼主,请问这个有解决的办法了吗?能否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