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中心主轴转速、切削量、进给量 切削深度计算。

楼主(2016-07-19):
前半部分是卧式加工中心上的数据,后边是我换算的数据,求大师看下是否正确。请大师们指正!

网友:
这些参数还算合理,计算很简单,查找一下公式就可以了。

楼主:
的这数据是我算出来

网友:
你要知道线速度,然后才能计算。
比如说,带内冷的硬质合金钻头的线速度一般在90m/min,那么计算刀具转速N=90*1000/(3.14*D),D是刀具直径;转速出来后计算进给,一般给定每刃每转进给0.1,如果是双刃的,那么每转进给就是F=0.1*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