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零件曲面怎么做出来?给个思路就行,多谢

楼主(2016-07-19):
  多谢了

网友:
像是模具里出来的。你说的“做”,是画图还是做这个件啊?

楼主:
画图,多谢  用UG建模

网友A:
画图,拉伸,切除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拉伸,切除不就可以了

 是不规则的曲面,里面也是空的,可以用吗?

网友(点评):
抽壳,或者借用基准面挖除内部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拉伸,切除不就可以了

 UG里实体可以转换为空心的曲面吗?

网友(点评):
你指的是不是抽壳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UG里实体可以转换为空心的曲面吗?

  对对  多谢了

网友B:
点,线,面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线,面建模

实体,还是曲面呢?这个是空心的,用实体完了抽壳比较方便吧

网友C:
注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塑出来的

是的,问题是用实体建模抽壳还是曲面做?

网友:
感觉用模具做切除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草图、拉伸、倒角、抽壳 是不是就可以了
感觉挺规则的。

网友D:
这个零件看上去是和别的零件配合的,要几个配合的零件一起画,不然怕不好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零件看上去是和别的零件配合的,要几个配合的零件一起画,不然怕不好配合

  是的 需要很仔细的测绘

网友:
这个头部有点麻烦,可以侧面草图,两个圆,一条直线与他们相切,另一条斜线与其中一个圆相切,草图画成封闭,拉伸成实体。要用尺子量度一下那两个圆的半径,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