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如何使用solidwords制作零件加工清单和标准件清单

楼主(2016-07-19):
在一台完整的设备模型里面,标准件插入完毕,求怎么通过solidwords软件生成所需加工零件的清单和所需标准件清单?请大神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不是有一个材料明细表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吗? 我也想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直接用明细表的话,你得自己手工修改。或者将所有标准件放到一个子装配体中,然后为这个子装配体出材料明细表。

网友:
一个不是很好的办法
排序(利用标准件和加工件的不同属性,图号或者注释等),分割B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