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转速,怎么求电机功率

楼主(2016-07-19):
机械新手,遇到一个垂直放置的轴,负载不大,质量大概10kg, 但很多变量都没用,转速也是自己先选一个。假设知道转速,怎么求电机功率?垂直的轴转动需要克服的力应该主要是自身重力带来的摩擦力?轴的直径怎么计算?感觉竖直放置的轴和水平放置的差别挺大。

楼主:
在补充下,是轴的自重和负载的自重带来的摩擦力,而且轴应该是靠止推轴承来固定和解决轴向载荷的,那摩擦力主要和轴承有直径关系?

楼主:
太晚了没人吗?

网友A:
根据转矩选择电机的功率,转矩是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转动惯量可以计算,加速度就按照你的速度估算一下吧

网友B:
一般算法分两种,1.能量守恒定律,2.力和力矩的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转矩选择电机的功率,转矩是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转动惯量可以计算,加速度就按照你的速度估算一下吧

谢谢啊,不过加速度可以自己定?也就是加速时间段长短。这个算出来的功率也是启动功率吧?

网友:
根据工作速度和节拍定机构运转速度,根据速度和负载大小算负载功率,根据功率选电机,根据电机转速选减速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不过加速度可以自己定?也就是加速时间段长短。这个算出来的功率也是启动功率吧?

一般启动扭矩比你的额定扭矩要大,功率是没有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算法分两种,1.能量守恒定律,2.力和力矩的传递

我是这样想的,启动阶段先不考虑,匀速转动时,摩擦力f=umg, u 是推力轴承的摩擦系统, 力矩T= f*r  r就取轴承中心到圆珠的中心距离。那么匀速转动时电机主要就是克服这个力矩做功 P=T*w=umg*r*N*2pi N为rps.那么启动功率可以是1.5倍吗?还是轴的直径影响重量,来需要这来回正反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启动扭矩比你的额定扭矩要大,功率是没有变化的

这样吗,我记得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5倍。

网友B:
你说的是光轴导向还是丝杆??我感觉你没有想明白,最好贴图,然后说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光轴导向还是丝杆??我感觉你没有想明白,最好贴图,然后说工况

就一根光轴,轴端有个小圆盘,带动圆盘转动,轴是垂直放置的,没有什么大的载荷(10kg)。我也在考虑整体布置,cad只画了部分图,等画好了再上传图。宏观感觉功率不大,我想一步步算出来,有依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吗,我记得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5倍。

严格的讲,电机的启动性能是力能指标,不应用“功率”去衡量。以下几个指标参数供参考:
1、电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5-7倍
2、电机最大转矩---启动时的最大电机转矩是额定转矩的1.5-2倍
3、电机启动转矩---启动时的电机启动转矩是额定转矩的0.9-1.8倍
4、电机最小转矩---启动时的最小电机转矩是额定转矩的0.6-0.8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的讲,电机的启动性能是力能指标,不应用“功率”去衡量。以下几个指标参数供参考:
1、电机启动电 ...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