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W左右的伺服电机,能做到20Hz的正反转运动吗?

楼主(2016-07-19):
本人对电机不太熟,近期接触一个小型振动装置的设计工作,要求实现20Hz的正弦振动,目前设计方案是采用电机+凸轮机构,但客户要求整套装置工作时噪声尽可能小,因此要尽量减小机械部件的使用。

请问各位专家如果仅仅使用伺服电机能否达到20Hz的振动频率?20Hz工作时需要的扭矩已经计算过了,在电机的额定扭矩以下(同时考虑了电机参数表中给出的轴惯量和负载惯量)。此外,我需要了解电机的哪些参数才能判断电机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A:
每秒转20圈,伺服电机肯定没问题,到时需要考虑你的机构可行性了,行程是多少,用什么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秒转20圈,伺服电机肯定没问题,到时需要考虑你的机构可行性了,行程是多少,用什么机构?

不是每秒钟转20圈,是每秒钟正反转20次

网友(点评):
比较好奇震动你是准备怎么产生。

网友B:
每秒正反20转怎么可能

网友C:
人耳朵听到的声波最低频率好像就是20,这个噪声能避免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秒正反20转怎么可能

正反转时也不是都要转整圈的,每边大概20度

网友:
正反转就没噪声吗?

网友:
电机发热会很严重

网友:
这个和多少W没有关系吧   过于频繁的启停伤电机啊

网友:
为啥要正反转,正反转也不宜使用旋转电机

网友:
不懂,没用过这种工况,坐等高手解惑

网友D:
正反转方式应该很难做到,反向时的加速度太大了

网友E:
不能用连续转动的运动转成角度偏摆的方式吗。你现在这个模式太伤电机了 就算有成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秒正反20转怎么可能

正反转的时候也不要求转整圈的,正反各转20度左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耳朵听到的声波最低频率好像就是20,这个噪声能避免的了吗?

这个噪声不只是人耳来听的,是一个声学实验用的设备,有专门的仪器来测量声音,20hz以下的声音也要尽可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用连续转动的运动转成角度偏摆的方式吗。你现在这个模式太伤电机了 就算有成本呢?

现在设计的是用凸轮实现电机连续转动转变为往复运动,但客户希望减少机械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反转方式应该很难做到,反向时的加速度太大了

加速度倒也不是很大,才用正弦曲线加减速的,计算后确认惯性载荷小于电机额定扭矩。就是不知道电机的反应能有这么快吗

网友:
既然这么快的频率,坑定不用大的限制,用伺服是奢侈。一个普通电机+曲柄摇杆+齿轮齿轮就可以搞定你需要的,而且电机是一个方向旋转20Hz=20*60,电机1200R/min的很容易达到

网友:
伺服电机带动机构,由机构将单相转动转变成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