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轴加工 虚心请教

楼主(2016-07-19):
厂里加工半轴,虚心请教大神们几个问题:
1,一端铣键槽, 键槽在圆轴的位置最为烦恼,肉眼难分辨,卡尺量不准。因为有的时候往左或右偏一点  根本看不出。请问有何种方法可以很快速检查键槽位置是否在 轴中间?

2,   500mm的轴,通过中心钻 两端同时打中心孔。因为机器为本地定做,粗糙些,总担心中心孔不在中央,误差大,这样车床和磨床出来的轴向跳动比较大,请问有没有办法直接检测中心孔深度是否符合标准  和检测中心孔是否在轴的中心。

谢谢各位,请参见图

网友:
如果零件精度要求很高的话,中心孔也是需要磨削的。

网友:
如果零件精度要求很高的话,中心孔需要磨削的。
但是看楼主图片,中心孔太粗糙了。

网友A:
500mm的轴,长度是多少?500是长度嘛,直径是多少?轴径要是500,这个我表示好有压力啊。这得用多大的床子加工啊。坐等大师讲解。

网友:
这活儿都是要靠装备来保证的。如果是试产的话,需要精通理论,手艺精湛的老手。不然真得给折腾死。关于键槽,首先你得用卧铣才对,V型架仰面朝天,不用担心轴颈误差影响工件中心线位置。其次是对刀,工件中心面、刀具中心面实际上都是没有的,所以只能借助其他方法手段来找。工件的中心面由V型架保证,不管理论还是实际操作中,这个基准比较靠谱、至少有条件做的比较靠谱,可以借用。刀具能用的是两个端面。根据这些,可以推出这样一种方法:第一步,先找出V型架中心到侧面的距离,方法是:在V型槽里固定一个精磨的圆棒,圆棒直径已测得,V型架侧卧在测量平板上,用高度尺测量圆棒上表面高度,减去圆棒半径,得到圆棒中心高即认为是V型槽中心面距此时的下表面的距离。第二步,测铣刀厚度。第三步,将V型架、铣刀安装到铣床上,在V型架测量时的基准面上靠一个方尺获得一个可信的立面。第四步,测量刀片端面到这个立面的距离,调整并使其等于V型槽中心到立面的距离与二分之一铣刀厚的差,如果找不倒现成的量法,可以磨一个专用量规。第五步,试切、检查、调整……。好吧,这是一种思路、做法,道理不高深,首先要有这些家伙,这些家伙还得可靠、可信,其次要会玩,影响结果可信性的往往就是在手轻手重之间。这些东西也是最最基本的,用起来似乎有些笨。也许你的家当更好,更专业,那更好,让它们活起来、动起来,别躺在库房睡觉,那玩意买回来就贬值,不用白不用。总之,干这活需要装备和操作装备的技术。

网友:
根据半轴产品来说其功能是传递驱动桥两个轮的扭转力矩,所以特别重要的是其加工清根部位,一定要有圆弧过渡,对整个长度范围内没什么特殊要求,花键部位能达到尺寸和精度就行了,关键是热处理,至于中心孔,建议你购常州机床附件厂的,强应力定位万能顶尖,在后续的加工中,自修复一下就行了,不必单独工序,你也没必要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mm的轴,长度是多少?500是长度嘛,直径是多少?轴径要是500,这个我表示好有压力啊。这得用多大的床子 ...

500mm长度  直径27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