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式980TD数控车床转速改不了是怎么回事,求助

楼主(2016-07-20):
公司的GSK980TD车床转速改不了总是800转,求各位大神帮忙!
程序是:N0010 T0101;
            N0012 G99;
            N0013 M03 S500;
            N0032 G00 X69;
            N0036 G00 Z2;
后面就不写了就是S500这个转速500总是改不过来,启动就是转速800,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把M03和S500分两段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03和S500分两段写试试

分开两段写也不行,试过了!谢谢

网友B:
M41-M44好像记得有档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41-M44好像记得有档位吧

用了M41不管用

网友:
好多年没碰过980了
以前遇到过一次开机给速度就最高转
变频器里面有个两个脚是正负10伏控制速度的变化
也有可能是正10伏控制
类似PLC去模拟量去控制变频器的电压
原理我只是模糊知道一点
你可以去检测一下这个部分
有可能是这一块的某个电气部件出问题
导致速度被锁死了

网友:
你如果会做的  那你就能确定是不是坏了  然后报修

网友:
系统参数改一下,主轴最低转速

网友:
M41使用MDI模式跑一下,在主页面可以看见M41是否读入,如果读入,可以在指令那一栏看见,这是就可以正常循环启动你的程序啦

网友:
首先,确定数控系统与变频器的设定是否一致,一般由数控系统发出的0~+10V直流电压或者-10~+10V直流电压的模拟电压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输出,双方要设置一样;而数控系统有一个参数设定输出最高主轴转速,如设定是5000rpm,则如果运行程序是M03S5000时,数控系统输出10V模拟控制直流电压,变频器收到这个信号,会输出设定的输出最高频率f1,而主轴电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n=60f/p,P是电机极对数字,最高转速恰好计算好是5000rpm.如果是mo3s500,则转速是最高的1/10,则数控系统输出1V(1~10V设置),变频器收到1V后,就输出f1/10的Hz频率,电机转速为n=60f1/10p,恰好是500rpm。我认为可能是数控系统的主轴最高转速设置错误或者变频器的最高输出频率设置有错,或者工作方式设置有错误;还有就是可能电气故障了,变频器坏了,或者10V的信号线故障等等。

网友:
在MDI模式下输入M42运行一下试试

网友:
我公司有台KND1000ri的程序前都要加M42,否则程序中给给的转速不起作用!开机直接两千转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可能是控制面板上主轴倍率(+)调高了、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