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油管可以用软管么?

楼主(2016-07-20):
系统最大压力20MPa,泵进油口88,吸油滤出口内径65,呈L直角状布置,未装法兰时距离:宽500x高500

现在泵和油箱之间固定不稳,有弹性或小幅振动,能不能在两个法兰之间采用软管?

网友:
有专用的吸油软管,样本上有

网友:
可以装。但有一种球型专用接头使用起来更方便,价格也更低。

网友:
可以啊,吸油管是无压力管 ,注意  别扁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