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丝杆XY移动平台,怎么算他的位置精度

楼主(2016-07-20):
最近自己在做类似于图片中的双导轨的机械机构;如果电机是步进电机,丝杆是滑动丝杆,采用联轴器连接电机和丝杆,电机精度5u,丝杆精度3u,怎么算整个平台的位置精度呢?请各位大神指教!

补充内容 (2016-7-20 11:47):
主要想了解下这里面的一些理论,比如我要做个重复精度为0.01mm的平台,怎么来分配这个精度呢?至少选多少精度的电机,丝杆……等等

网友A:
楼主下载   成大先 版本  机械设计手册   第三卷 ,翻到12-48,把例题看完,这个例题会解答你心中的疑惑,另外,定位精度,重复精度,请下载国标GB/T 17421.2-2000

网友B:
这个要考虑的很多,你还要考虑减速机的精度,联轴器的误差,导轨的精度,零部件加工的精度,和钳工的装配水平,这是综合考虑的,装配后你需要打表测量你的重复精度的。

网友C:
说句实在话,这种滑台有的卖,电机座那头也是弄好一体的,价格不贵
人家出厂前有对滑轨和丝杆打表,你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考虑的很多,你还要考虑减速机的精度,联轴器的误差,导轨的精度,零部件加工的精度,和钳工的装配水 ...

我现在用的电机没有减速器,那么有没有公式可以来计算下重复精度理论值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句实在话,这种滑台有的卖,电机座那头也是弄好一体的,价格不贵
人家出厂前有对滑轨和丝杆打表,你可以 ...

我主要还是想弄清楚下这个里面的关系,比如我要做个重复精度为0.01mm的平台,怎么来分配这个精度呢?至少选多少精度的电机,丝杆……等等

网友:
这个不好计算,因为影响的因素太多。定位精度一般都是用激光干涉仪来检测并进行补偿。

网友:
伺服滑台或者模组
如果测重复精度   可以做一个基准  将测量表固定   设定一个值  重复到达测定位置  看测量表的指数变化
重复精度和定位精度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载   成大先 版本  机械设计手册   第三卷 ,翻到12-48,把例题看完,这个例题会解答你心中的疑惑, ...

这个正在看,挺有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载   成大先 版本  机械设计手册   第三卷 ,翻到12-48,把例题看完,这个例题会解答你心中的疑惑, ...

请教一下,你的标准资料在哪里找的,有没有成册的标准书籍-机械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载   成大先 版本  机械设计手册   第三卷 ,翻到12-48,把例题看完,这个例题会解答你心中的疑惑, ...

这个我看完了,还有几点想请教下,我知道平台的需求精度怎么算电机的精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