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材料库记忆功能怎么取消? 求助啊!比如上次选Q235,下次新建零件,不默认打开Q235

楼主(2016-07-20):
SW材料库记忆功能怎么取消? 求助啊!比如上次选Q235,下次新建零件,不默认打开Q235
 就是说 每次啊打开材质选项,不自动打开上次选用的材料?
江湖救急,万能的社区大侠们,来帮忙啊

网友A:
建个零件模版可以解决,不用谢,我叫红领巾

楼主:
还有个大问题啊?在装配体里边 新建一个“新零件” 就是关联的新零件
这个新零件,为什么属性卡每次都得选择一下,不能自动呢

网友:
你是设置材料后才设置的模板,当然会记得了

网友:
SW不管生成什么零件一定会有一个模板,没设置的话它有默认模板,设置了的话你的零件模板设置的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模板可以在设置里勾选自动,并连接到一个模板文件

不勾选自动的话你每次新建零件都要去找一个模板。

网友(2020-07-22):
引用 网友A:
建个零件模版可以解决,不用谢,我叫红领巾

学习学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