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片上的钣金加工出来后变形大吗?

楼主(2016-07-20):
平面翘曲能保证在0.2mm之内吗?最大外径535mm

网友:
应该不会!原材料选平点就好了

网友:
此件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法?知道这些才能推算是否影响平面度。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件刚性很差,这么大的钣金件,中间又切除那么多,能不变形吗?

网友:
这是电机定、转子冲压片呀?

网友A:
如果A3料,冲的话,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A3料,冲的话,达不到。

激光切割 怎么样?

网友:
激光切割也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