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计算问题, 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6-07-20):
需要3kw功率电机三角形接法超频到87Hz,根据公式P= √3*U*I*cos ψ* η电机功率应该是相等,
而根据工P=M*R/9550,电机功率应该是而定的1.74倍了,这两个P有什么区别 ?

网友A:
P= √3*U*I*cos ψ* η是计算电机产生的功率;
P=M*R/9550一般是技术设备需求的功率;
两者的关系是根据具体工况选择系数,才能画等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3*U*I*cos ψ* η是计算电机产生的功率;
P=M*R/9550一般是技术设备需求的功率;
两者的关系是根据 ...

感谢大将军无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