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结构合理吗

楼主(2016-07-20):
两个齿轮在啮合的瞬间会产生冲击吗?如果刚好是齿顶对齿顶,会不会啮合不上?

网友:
两个齿如果完全脱开了,就不能用

网友:
这种结构挺常见的,我上家公司就是做彩钢板的,这种结构只要加工好了,没什么问题,冲击的话应该不大吧,楼主用在什么上面

网友:
   我觉得这个结构不好。如果刚好是齿顶对齿顶,会不会啮合不上? 谁知道呢,反正汽车挂挡是要踩离合的。配合上了才传动。觉得找找合适的离合器比较好,让这两个齿轮一直配合着,本来就是一对总让他们分分合合的多不好。

网友(点评):
踩离合是为了不在工作的过程中换挡,世界还是靠一个齿轮滑移到另一个齿轮中啮合

网友(点评):
我前面说的离合是汽车的,后面说的离合 不仅仅是汽车的,是所有离合器。

网友:
齿轮间的冲击正常啮合都不可避免的。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踩离合是为了不在工作的过程中换挡,实际还是靠一个齿轮滑移到另一个齿轮中啮合
  的确是这样,那么问题来了。设计汽车变速箱的人,为什么不用你这钟结构。而偏偏加一个离合。
  从你的描述来看,我的理解你这个结构的目的,就是实现两个齿轮啮合和分开,从而控制旋转力的传递和终止。
  离合器的作用是什么。离合器类似于开关,接合或断离动力传递作用。所以我建议你连个齿轮永远啮合,在其中一个齿轮的轴上安装一个离合器,用这个离合器来控制 是否传递力。
  也有可能是我对你描述理解有问题。

网友(点评):
感觉大侠说的这样确实比楼主的方式要好,这样没有大的冲击,更耐用,而且如果是高速或重载的情况下,楼主的方式风险更高,只是感觉哈,这方面接触不深!

网友(点评):
这个地方棍子抬起来是为了方便穿纸,穿纸的空间要有8公分

网友:
其实齿顶与齿顶之间是有间隙的。
齿轮是齿侧面啮合并传递,哪怕没有啮合间隙,齿顶之间还是有间隙的。当然,不合格不符合标准的齿轮不在此列。
正常的齿轮设计和装配,齿面啮合也是有间隙的。
如果是正确的设计和加工,楼主不必担心。

网友:
这是成型机上用的

没那么大冲击力

可以用

网友:
必须有,顶上动不了!

网友:
一个齿轮固定,另一个齿轮缓慢转动,靠近,啮合。中心距变了也不影响传动比。应该可行吧。

网友:
低速可以

网友:
没有问题。一般这种结构,都是下面的辊子是主动的,即使汽缸下压的时候,没有啮合,但是随着下辊的转动,就会自动啮合上的,啮合的瞬间,会有声音的,因为汽缸给予了一个向下的力,咔哒一声,好啦。

网友:
这样的结构,不要谈离合,这个结构就是需要上下辊子一起对向转动。纺织设备常见的。

网友:
个人感觉主要看转速大小,和主动轮的冲击力。模数要小,齿的厚度要大

网友A:
这种结构我之前用过类似的。我之前做的是链轮和链条之间的传动,相对来说比齿轮更容易啮合。用油缸推动链轮移动与链条进行啮合传动,传递力大约5吨,推动链轮的力大约有1吨。结果:啮合不上的概率比啮合上的概率大,而且无法判断在链轮和链条接触的瞬间齿和链的相对状态,也就无法确定链轮应该向前转还是向后转才能让链轮和链条啮合上。而且在齿对链顶上的时候,把链都给顶坏了,因为推动的力比较大。解决的办法:后来我是通过间接的办法确定链轮和链条接触的瞬间齿和链的相对状态,这样才能判断链轮的转向以便啮合。在接触瞬间的几种状态你可以做图画出来,就知道齿轮在接触时转向的重要性了。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我之前用过类似的。我之前做的是链轮和链条之间的传动,相对来说比齿轮更容易啮合。用油缸推动链轮 ...

兄弟,还是想知道,你最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