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求助-吸盘选型

楼主(2016-07-20):
以前的帖子说过自己的情况,废话少说,直接讨论。若有大神看出本人的差错,还望指点一下。
这些基本都是自己学的东西。
--------------分割线
吸盘选型的计算:
1、吸盘介绍:不必多少,大家都知道,不知道的百度。
2、形式分类分类:
——标准吸盘
——波纹型吸盘(风琴)
——椭圆形吸盘
——加深吸盘
3、选择吸盘的已知条件:
——1、产品重量;2、产品和吸盘之间的摩擦系数;3、运动形式(水平安全系数S=1.5、垂直S=2;SEW取得很大4和8);4、速度(加速度);
4、需要计算的参数(即确定此项参数后吸盘可以确定)
——1、吸盘的材质;
——2、吸盘的形式;
——3、吸盘的大小(直径):
备注:当然还有杆的材质,大小、连接方式、缓冲值等;
只要根据已知条件接合设计手册,计算出第四项,选型就介绍了。计划明天我会上传我整理的文档,到时可参考。

总结:这样算下来后总不会差太多,不放心就把S取大些就可以了。
问题:
1、气容量怎么算,还没有学到,请各位指点下?
2、现在正在做一个吸包装箱的项目,不覆膜的双瓦纸箱,透气性是多少?

补充内容 (2016-7-20 15:07):
是SMC;不是SEW。写错了!

网友A:
SMC有一本书胶现代气动技术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有一本书胶现代气动技术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

你能传个图片吗,我看看是那个啊!我这里有他最新的样本!

网友:
SMC资料上有计算公式,可以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传个图片吗,我看看是那个啊!我这里有他最新的样本!

直接网上搜《现代气动技术手册》就行!

网友B:
不同的抓取物对应不同泄漏量,然后选不同的吸盘。
SMC的黑色NBR和白色硅胶不能满足带封箱条或匝带纸箱搬运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抓取物对应不同泄漏量,然后选不同的吸盘。
SMC的黑色NBR和白色硅胶不能满足带封箱条或匝带纸箱搬运 ...

那种吸盘能适合吸取纸箱?我能保证吸盘不吸取在打包带上!

网友(点评):
加QQ,我发视频和照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吸盘能适合吸取纸箱?我能保证吸盘不吸取在打包带上!

选好了吸盘,即使吸取位置在打包带上也可以保证足够的真空度的。
如果泄漏量实在太大,或者需要通用性解决方案,也可以用海绵吸具实现。

网友(点评):
图片死活上传不了,无语。

网友:
做个记号,收藏了, 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吸盘能适合吸取纸箱?我能保证吸盘不吸取在打包带上!
引用 楼主:
那种吸盘能适合吸取纸箱?我能保证吸盘不吸取在打包带上!

选好了吸盘,即使吸取位置在打包带上也可以保证足够的真空度的。
如果泄漏量实在太大,或者需要通用性解决方案,也可以用海绵吸具实现。

网友:
泄漏量 是个问题。

网友C:
个人认为不行的吧,真空吸盘吸纸箱?纸箱透气性很大的吧?

网友(点评):
箱子最多是半泄露系统,吸盘、吸具抓取没有问题,我们做了很多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不行的吧,真空吸盘吸纸箱?纸箱透气性很大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种吸盘能适合吸取纸箱?我能保证吸盘不吸取在打包带上!

最近工作忙的很,感情也不顺利。所以没来更新帖子,我的扣扣1374629931

楼主:
     吸得物体0.1KG,因为在学习,所以先不考虑大小,请问要选多大受力面积的吸盘才能提供这么大的吸力了?
      10S吸一次,大概选多大流量的真空发生器?这个怎么估?
      选吸盘时,假设吸力足够,如何知道到达指定真空压力要多长时间?

以上是转的另一个帖子的问题(沙子2015),希望大神回答。我下午也研究一下,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点评):
F=PA,在根据实际需求给出吸盘尺寸。根据管路容积、吸盘容积、抓取节拍时间反算真空发生器最大流量(L/min)。

网友(点评):
折腾很久,终于完成贴图。

楼主(2016-09-29):
上面的是海绵吸盘,下面是吸盘?

网友(点评):
上面是Joulin海绵吸具,下面是PIAB真空吸盘。我会提供两种方案供客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是海绵吸盘,下面是吸盘?

哦哦,那你下面的吸盘用的数量是多少?看着好多啊,一个真空发生器带几个吸盘!

楼主:
哦哦,那你下面的吸盘用的数量是多少?看着好多啊,一个真空发生器带几个吸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那你下面的吸盘用的数量是多少?看着好多啊,一个真空发生器带几个吸盘!

这种设计是标准规格(ABB称为 Smart Gripper真空系统),一个发生器带2个吸盘,而且吸盘的唇边根据物料的种类可选。平板或不透气的物料建议用蓝色或绿色的唇边;
瓦楞纸箱建议用黄色软唇边。
吸盘可以内置真空阀,未抓到物料时自动关闭。

具体用多少个模块要看系统设置,或者说看一次抓多少个箱子:

网友:
现在的气动产品的电子版,如SMC的,都有附吸盘的详细参数和性能,加上楼主的计算,选择起来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是标准规格(ABB称为 Smart Gripper真空系统),一个发生器带2个吸盘,而且吸盘的唇边根据物料的 ...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是标准规格(ABB称为 Smart Gripper真空系统),一个发生器带2个吸盘,而且吸盘的唇边根据物料的 ...

请教下黄色软唇边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PIAB 的piGrip吸盘,黄色唇边为TPU(热塑性聚氨酯),柔性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