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怪异的齿形有标准吗?

楼主(2016-07-20):
这种齿是算涡轮还是齿轮,还是螺纹?与之配合的空间交错轴是蜗杆,还是螺杆?怎么查标准?看到很多小巧的小部件都是这种结构,怎么加工的呢?好加工吗?

网友:
没见过哦,长见识了

网友A:
估计是蜗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蜗轮

涡轮蜗杆机构

网友:
蜗轮吧。是铜的么。

网友:
是蜗轮,如果有相应的刀好加工。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蜗轮呀,但它并不是起减速和传动作用的,只是起调整作用的,例如:载重汽车上制动的调整臂内.

网友:
我们给客户做过类似的。

明明是应该用蜗轮, 但由于刀具的原因(普通滚刀便宜呀)和实际调整的需要, 做成了斜齿轮。
但是两头并不滚通,只在中间1mm的范围走刀。

上图的零件是汽车座椅调节器装置里的。。。15秒滚齿完成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东西,

网友:
是蜗轮,普通车床溜板箱里的蜗轮就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