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管打孔钻头选择

楼主(2016-07-20):
在圆管上打孔,一般钻头打出的孔毛刺很严重,打几下钻头就歪掉了。在网上查了下说是要把钻头磨成图上的样子就可以解决,但是我这里就只有一台砂轮机磨起来难度很大,这种钻头可以直接买到吗  这种钻头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圆管打孔问题。打8.2MM的孔。

网友A:
搜一搜旧贴,伸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搜旧贴,伸手党!

就在这个板块吗   不太会找东西

网友B:
详细了解可以联系我 QQ64951989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详细了解可以联系我 QQ649519894

求问一下内部翻边的毛刺会有多少?如何去除?

网友:
可以分两步做,先用中心钻打中心孔,在用钻头打孔。

网友:
需要加工处有多厚,试试激光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问一下内部翻边的毛刺会有多少?如何去除?

这里说话也不够方便、有很多情况我得向你了解清楚、才好给你方案、加工联系方式呗

网友D:
手磨钻圆管的钻头形式叫做群钻,可以百度查询,加工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圆管是否已经夹紧,如果台钳夹不牢固的话也会其毛刺,并且钻头磨损严重,现在的刀具供应商什么刀具都可以制作,只要你有足够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磨钻圆管的钻头形式叫做群钻,可以百度查询,加工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圆管是否已经夹紧,如果台钳夹不牢固的 ...

是的,但是他们对使用设备也是有要求的,不用加工中心他们不保证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他们对使用设备也是有要求的,不用加工中心他们不保证成功

是的,可以从刀具供应商那购买,最好选择硬质合金的钻头

网友:
圆柱面在钻削时钻头受力不均匀,很容易钻偏,你可以先用个小于孔径的铣刀,铣一个平台之后在钻,能保证位置度。

楼主:
可以是可以,这样效率会低好多

网友:
那种群钻不是好的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