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两端的孔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6-07-20):
新手求助,有一条长轴,两端头各有个加工孔,M10,深25的,轴两端安装链轮,请问这两个加工孔是干嘛的,没有这两个孔对安装是否有影响?谢谢!!

楼主:
轴径55,长6米左右

网友:
固定挡盘的吧?

网友A:
起固定作用吧  防止链轮运动的时候掉出轴外

网友:
固定挡板的,防止链轮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固定作用吧  防止链轮运动的时候掉出轴外

是的,加工回来,发现这个孔没加工,是不是只能拿回去返工处理啊

网友B:
装挡板用的,楼主可以仔细看看,一般减速机,电机也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挡板用的,楼主可以仔细看看,一般减速机,电机也都有的,

加工回来,发现这个孔没有,是不是只能拿回去返工处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工回来,发现这个孔没有,是不是只能拿回去返工处理啊

你好好瞧瞧轴端是做什么用的,有没有影响,这个其实也可以自己攻丝,难度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加工回来,发现这个孔没加工,是不是只能拿回去返工处理啊

出去加工前就应该测绘出图,或者叫加工方出图,校对审核,这样验收也有个依据,方便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瞧瞧轴端是做什么用的,有没有影响,这个其实也可以自己攻丝,难度不大

确定是固定链轮的,除了重新加工这个孔是否没有更好的方法了,焊接块固定板上去又影响日后维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是固定链轮的,除了重新加工这个孔是否没有更好的方法了,焊接块固定板上去又影响日后维修

一般不要焊,下下策才是焊接,攻个丝不是很难啊,自己加工吧,不然你这来回折腾,挺费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要焊,下下策才是焊接,攻个丝不是很难啊,自己加工吧,不然你这来回折腾,挺费时间的。

嗯,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加工回来,发现这个孔没加工,是不是只能拿回去返工处理啊

自己有加工设备吗?有的话自己攻个丝吧

网友C:
返工是一定的了。但不一定要回加工厂。55的轴,螺纹孔不超过12吧?手电钻也可以搞搞。
但是我认为设计的不合理或者说是工艺不合理。
是一个棒料吗? 还是分三段焊起来的?
如果是焊接件,这个孔可以在焊前加工。
这么长的轴,让人家怎么在端面钻孔。

网友:
还有起起吊作用

网友(点评):
以为多个起字

网友(点评):
以为多个起字

网友:
轴端处,轴向固定用的吧。

网友:
赶快返工,估计还要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工是一定的了。但不一定要回加工厂。55的轴,螺纹孔不超过12吧?手电钻也可以搞搞。
但是我认为设计的不 ...

对,分三段,45钢,就是一条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有加工设备吗?有的话自己攻个丝吧

还是让厂家拿回去返工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分三段,45钢,就是一条光轴

哦,分三段啊。

有出单件图吗?图中有螺纹孔吗?

如果没图,那就是加工厂不懂工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分三段啊。

有出单件图吗?图中有螺纹孔吗?

有图纸,他们没按图纸加工..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工是一定的了。但不一定要回加工厂。55的轴,螺纹孔不超过12吧?手电钻也可以搞搞。
但是我认为设计的不 ...

在车床上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