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内螺纹和外螺纹要怎么画啊

楼主(2016-07-20):
直径92  画外螺纹 螺纹长32  3mm长的退刀槽直径65  画内螺纹 螺纹长30  5mm长的退刀槽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这个要画的螺纹具体尺寸啊  特别是内螺纹 什么大径小径的

网友A:
   在模型零件图上 插入 注释 螺纹装饰线,然后工程图就会有螺纹线了。

网友B:
sw2016有建模特征里有螺纹的功能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型零件图上 插入 注释 螺纹装饰线,然后工程图就会有螺纹线了。

可是直径92和65的根本不能直接选择 M多少(如M10之类)  尺寸,必须要知道大小径才能插入

网友(点评):
那就只能查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2016有建模特征里有螺纹的功能

你说的是装饰螺纹线 还是插入异形孔   我最后画的实际螺纹  就是不太确定具体的牙型和大小径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直径92和65的根本不能直接选择 M多少(如M10之类)  尺寸,必须要知道大小径才能插入

关键是没书啊  上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