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SW2016 问题求助

楼主(2016-07-20):
配置(笔记本)
系统:WIN10 64位
CPU:  I7 6500U
内存:12G
显卡:AMD R7 M360

软件版本:Solidworks2016 sp3 64位

问题
1.生成特征时非常慢;
2.视图定向时非常慢;
3.选中零件的面不会改变颜色(看了几遍选项,没找出相应的设置项);
4.光标很小(百度好像是软件的问题)。

哪位大哥知道怎么解决?
关键是第1、第2点。
是硬件配置?系统问题?软件问题?

补充内容 (2016-7-20 22:05):
第3点:点重设后已经正常了,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影响的,因为装完软件后我也没设置过。

网友:
系统兼容问题,还是用别的系统比较稳定

网友A:
光标样式,这是没办法的,solidworks2016启用的新光标,而且不能修改,SP4更新包会有经典光标样式,就是铅笔光标的选项,SP47月底出来,等着吧。
而1和2 ,在其它论坛的,使用WIN10和solidworks2016SP3的用户中,没有不兼容的反馈,所以你要研究你的win10是什么样的win10,是不是安装了某个windows补丁包的,某个winodws补丁包倒是与solidworks严重不兼容,所以别随随便便安装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标样式,这是没办法的,solidworks2016启用的新光标,而且不能修改,SP4更新包会有经典光标样式,就是铅 ...

谢谢!有时间换成WIN7的。

刚才又发现一问题,刚打开时是正常的,运行几分钟就不行了,
点开选项,什么都不改,点确定就正常了,
然后过几分钟又不行,再去确定选项又正常

网友B:
好好的win7不用,为什么非要用2016,低版本就不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的win7不用,为什么非要用2016,低版本就不能满足要求吗

新电脑,系统是WIN10的,之前公司有买过正版的,现在是给了2016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