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螺旋叶片怎么画?

楼主(2016-07-20):
1.画个螺旋线
2.三条直线
3.通过曲线网格
   都选完了,可是“确定”还是灰色!
咋办?

网友:
这个部件通俗的叫法是绞龙,输送用的。

网友:
UG里面用扫掠,螺旋线为导动线,一个截面线就好了

网友:
UG不是太懂,不过一般这个用扫描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2016-08-27):
也可以用规律曲线做

网友(2017-08-09):
要是有公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