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S304的磁性

楼主(2016-07-21):
请教一下大家,材料SUS304带磁性吗?磁性大小和材料的硬度有关系吗?还有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消磁?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有磁性吗?楼下接着回答

网友A:
一般认为不具有磁性,但是如果经过切削、冲折等加工引起冷作硬化,会有微弱磁性,理论消磁方法为固溶处理,实际怎么处理没接触过

网友B:
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选用SUS303就可以了

网友C:
不锈钢300系列通常无磁性或弱磁性,400系列才是有磁性的,200系列也是无磁性或弱磁性,原因就是镍元素,镍元素多,磁性就没有

网友(点评):
铁镍钴都能被磁铁吸引吧?为啥镍含量高了就没磁性了呢?

网友(点评):
其实含镍元素多没有磁性是从表面说明的,有没有磁性要从晶体组织结构来看,马氏体和铁素体是带有磁性的,而奥氏体是没有磁性的,由于常温下奥氏体不存在,而Ni、Mn等元素则可使奥氏体稳定在室温,所以奥氏体没有磁性

网友(点评):
300系列就是奥氏体不锈钢,由于含有其它晶体,如马氏体或铁素体,有的会呈弱磁性,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解,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认为不具有磁性,但是如果经过切削、冲折等加工引起冷作硬化,会有微弱磁性,理论消磁方法为固溶处理, ...

原材料的板材拿磁铁试过,磁性不算很强,但也很明显有磁性的啊?什么原因。原材料有问题?

网友(点评):
304一般出厂时做固溶,但我估计,你拿到的原材料板材,已经是经过倒手分割甚至加工过的, 另外,材料本身的成本足不足,有没有杂志,出厂时固溶热处理是否做好了都回有影响,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追溯排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300系列通常无磁性或弱磁性,400系列才是有磁性的,200系列也是无磁性或弱磁性,原因就是镍元素,镍 ...

原材料的板材拿磁铁试过,磁性不算很强,但也很明显有磁性的啊?什么原因。原材料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选用SUS303就可以了

为什么?303就没有磁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303就没有磁性吗?

是的,我们是做非标自动化行业的,要求不那么严格,我们对材料磁性的判定,是拿能否吸附质量大约0.02克左右的细钢片来判定的,如果不吸附,就判定为无磁性。

网友:
不锈钢的种类繁多,常温下按组织结构可分为几类:
    1.奥氏体型:如304、321、316、310等;
    2.马氏体或铁素体型:如430、420、410等;
    奥氏体型是无磁或弱磁性,马氏体或铁素体是有磁性的。
    通常用作装饰管板的不锈钢多数是奥氏体型的304材质,一般来讲是无磁或弱磁的,但因冶炼造成化学成分波动或加工状态不同也可能出现磁性,但这不能认为是冒牌或不合格,这是什么原因呢?
    上面提到奥氏体是无磁或弱磁性,而马氏体或铁素体是带磁性的,由于冶炼时成分偏析或热处理不当,会造成奥氏体304不锈钢中少量马氏体或铁素体组织。这样,304不锈钢中就会带有微弱的磁性。
    另外,304不锈钢经过冷加工,组织结构也会向马氏体转化,冷加工变形度越大,马氏体转化越多,钢的磁性也越大。如同一批号的钢带,生产Φ76管,无明显磁感,生产Φ9.5管。因泠弯变形较大磁感就明显一些,生产方矩形管因变形量比圆管大,特别是折角部分,变形更激烈磁性更明显。
    要想完全消除上述原因造成的304钢的磁性,可通过高温固溶处理开恢复稳定奥氏体组织,从而消去磁性。
    特别要提出的是,因上面原因造成的304不锈钢的磁性,与其他材质的不锈钢,如430、碳钢的磁性完全不是同一级别的,也就是说304钢的磁性始终显示的是弱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