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片由于本身的静电、毛刺问题,如何做到单一稳定性翻片!

楼主(2016-07-21):
我所说的布片就是服装厂的裁片,我们平时所穿的衣服、裤子拼接的那一块块。一般一卷布出来按模板裁剪的时候,相互间每块裁片都会有色差。然后如何确保每件衣服、裤子做出来都是用的同一块布料,就要求在裁剪下来的裁片上一一编好数字,确保缝纫的时候一一对应制作,保证产品的质量。
附图,目前在把布片编好号翻片的时候,由于它自身毛刺、静电的原因,它会直接吸附起两张。而我的要求就是要100%确保编号一定要正确,所以打算加装个检测装置去判断两张的问题,来控制机器报警停机人为干预。
除以上两张超声波传感器、称重形式去控制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去处理这个双张的问题,请求社区大侠们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我所说的布片就是服装厂的裁片,我们平时所穿的衣服、裤子拼接的那一块块。一般一卷布出来按模板裁剪的时候,相互间每块裁片都会有色差。然后如何确保每件衣服、裤子做出来都是用的同一块布料,就要求在裁剪下来的裁片上一一编好数字,确保缝纫的时候一一对应制作,保证产品的质量。
附图,目前在把布片编好号翻片的时候,由于它自身毛刺、静电的原因,它会直接吸附起两张。而我的要求就是要100%确保编号一定要正确,所以打算加装个检测装置去判断两张的问题,来控制机器报警停机人为干预。
除以上两张超声波传感器、称重形式去控制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去处理这个双张的问题,请求社区大侠们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A 吸头(工件托盘)接地,去静电

B 加辊子压平毛刺后再进行厚度检测

网友(点评):
我现在最主要的是吸附起来两张,如何解决怎么去判别是两张的问题!

网友:
离子风泵消除静电行不行?

网友:
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点评):
加载布上去,真是郁闷!

网友:
印刷机吸纸的时候,是在叠片侧面吹气分离。

网友(点评):
分离我已经解决了,我现在是考虑有一些意外情况,检测是否都是一张!

网友:
我认为可以用插针抓取方式配合配合离子风就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针刺会对面料破坏的!

网友:
重量检查和超声波不行吗?有什么难点?

网友(点评):
称重布片稍微有点偏移量、外界影响,数值就容易变动,0.5g 超声波的话它是两个头。发射与接收,结构上要求布片在中间检测,有的时候布片翻下来布是在中间就又出问题 了!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点评呢。

几点问题:用什么重量传感器?采集数据的时候是什么运动状态?有什么外界影响?偏移量是多少?
人手拿的时候感觉重量好像是可以分别的。

网友(点评):
1梅特勒 2按图,因为我按照吸盘吸附翻下来的,所以下来称重的时候位置布一样,数值有偏差在0.2g左右 3布片整个夹在机台上,会有振动,对称重的是会对布片振动影响 4布比较轻,偏移量翻下来的时候位置不同,30mm的

网友:
检测的容许时间是多少?

可否考虑这样的方案:把超声波接收器放在一根活动的杆子上,吸起来后杆子伸进去,下一步再缩回来。不就可以检测了?也不影响下一步工序。?

网友(点评):
时间在0.5s,不好伸进去,上下位置不够传感器伸进去,目前我是以布片翻下来后检测的,但是下来左右乱晃,不稳定!

网友A:
可不可以在两张中间夹点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本身一卷布平铺裁剪中间是不加什么的!

网友:
裁的时候就用两个板夹住,肯定是一片;成套编号;翻也不是问题吧,连板带布一起翻;板用金属板,接地或镂空用离子风泵吹去静电。
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在两张中间夹点什么东西?

这不是在解决问题吗?

我知道本身是不加的,那能不能加一个东西呢

网友:
确认一下工序吧
先分片,再吸附,然后检测
检测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如果直接从一摞布片上直接吸附,加了检测依旧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目的是分片,检测是为了分片时会出现双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