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内啮合与章动减速机构的设计

楼主(2016-07-21):
锥齿轮内啮合相对于外啮合见到的很少,但体积减小,重合度增加,因齿廓的啮合由凸齿面啮合变成了凸,凹齿面啮合,接触应力通常会较小,承载能力会明显提高,但因内锥齿轮的传统加工工艺限制了这类产品的设计与使用,而目前成型法设计生产给了这类传动系统很好的发展空间。

内锥齿轮副;

章动传动减速机构就是从内啮合锥齿轮组合而成;

组合章动原理图:

章动减速器可以得到较小体积,较大传动比,较高效率,承载能力较大的一种传动机构。

楼主:
在单级传动中,因章动的原理,输入轴旋转一圈,可以做到输出轴的齿轮仅转过一齿。

网友:
牛人。见识了

网友:
最后的动图怎么有点像谐波减速机柔齿啮合?

网友:
类似于少齿差,不过我认为此类机构的关键还是在于轴承上,摆减之所以受限就是因为轴承,另齿形也有升级空间,渐开齿不是最佳选择。

网友:
老费,怎么转移阵地了?齿轮论坛讨论这个的,肯定比这儿多,这里看热闹的多,

网友(点评):
前辈估计是想传授更多知识给大家

楼主(2016-10-11):
锥齿轮极少齿数内啮合的设计极限。

内啮合直齿锥齿轮的齿数设计极限是多少,近期做了个试验,从小轮10齿,内齿轮11齿,直到小轮5齿,大轮6齿。

10-11齿:

9-10齿:

8-9齿:

7-8齿:

6-7齿:

5-6齿:

个人感觉,当齿数较小时,基锥会入侵内齿轮的齿根圆锥而使得内齿轮的齿高明显减小,而在极少齿数时,计算所得到的当量齿轮重合度已经明显小于1,在传动中是无法保证平稳性的。以上面的几例看,当取到5-6齿配合时,尽管取了较大的压力角,模型是可以生成的,但计算的当量重合度仅为0.885906713118439.很明显,在这样的重合度下,传动会失稳。

楼主:
利用章动原理设计的一种基于摆线原理齿形的少齿数泵系统。

球面有透明隔层的”

隐藏透明体后的动画“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佩服,学习了,谢谢!

网友:
真正高手!

网友:
这种齿轮加工,目前我能想到的方法除了铣,也没什么方法了,不知道楼主大人有什么高招介绍下。

楼主(2016-11-13):
内锥齿轮只能用成型法加工,单件可以用多轴精雕机,单价会比较高,批量生产,大点的用精锻,精铸,小点的用粉未冶金,注塑。从已经研究的论文上看,对齿轮的材料要求不是太高。从有限元分析看,齿面的应力不是太大。

网友:
虽然懂的不多,但还是要支持下

网友:
都是高手啊,看不懂,只能围观!

楼主:
努力终有成就,别担心自己的付出,有付出才可能会有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努力终有成就,别担心自己的付出,有付出才可能会有得到。

      这话我信,无论干什么付出和努力才有发言权

网友A(2019-03-25):
二啮合的齿轮传动轴夹角可以多少度?

网友:
二啮合齿轮轴夹角是怎么样的?

网友:
太高深了,佩服佩服

楼主(2019-08-16):
引用 网友A:
二啮合的齿轮传动轴夹角可以多少度?

在一齿差的情况下,可以小到2.5度

网友B:
点接触吗?

网友(2020-04-21):
楼主好厉害啊,加个QQ419745626  向你学习。

网友:
牛人,好复杂啊,头晕

网友(2024-11-25):
太厉害了,传动的知识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接触吗?

直齿锥齿轮内啮合在啮合时属于线接触,故传递功率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