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图示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6-07-21):
怎么加工才能保证图示的倾斜度?工厂说需要四轴。但考虑到四轴成本太高,是否有其他办法?

网友A:
谁画的图 轮廓线比尺寸线还细 看不太清楚?楼主想要知道什么呢? 材料是什么呢?

网友A:
材料是什么啊?

网友B:
你那个R4的脊必须要吗?
用R4的母线做基准,合适吗?

网友C:
我觉得可以提高82.5两孔的精度,用这两个孔作为定位孔,用工装来保证A面直线度和斜面的角度。

工艺: 线割外形, 铣两平面,加工中心三孔,(铣床)R,(铣床)斜面。

网友:
磨床上面没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画的图 轮廓线比尺寸线还细 看不太清楚?楼主想要知道什么呢? 材料是什么呢?

16Mn;如何加工斜边和圆角,因为存在0.04的倾斜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是什么啊?

16M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R4的脊必须要吗?
用R4的母线做基准,合适吗?

必须要,康明斯出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提高82.5两孔的精度,用这两个孔作为定位孔,用工装来保证A面直线度和斜面的角度。

工艺: 线 ...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可不可行,再和工厂讨论一下

网友:
批量大的话,定制厚度的板料,激光切割成型(包括孔),最后成型刀R4。

网友:
基准线和尺寸线可以连接在一块吗??
难道国外和国内标准不一样?

网友:
这个斜边对于加工中心来说很简单的,为什么需要第四轴呢,加工中心第四轴一般只用来分度用。

网友:
做个很简单的工装就能保证,四轴么最好省却一次装夹

网友:
两侧面的平面度和平行度让人不能理解,

网友:
“我觉得可以提高82.5两孔的精度,用这两个孔作为定位孔,用工装来保证A面直线度和斜面的角度。

工艺: 线割外形, 铣两平面,加工中心三孔,(铣床)R,(铣床)斜面。“
同意这个工艺

网友:
看得眼花,能否可见轮廓加粗!

网友:
上下面 磨完  之后     加工中心做孔   还有圆角   然后   做基准面   然后上线切

网友:
平磨磨完 再上吸盘 或者工装
节省陈本的话 线切割外形 孔做定位 铣R4 数量不多 拖表找正也行
再就数控铣 铣外形 和孔 R4做成型刀 光洁度要求高 也这么精加工
最简单磨完后 再割 接着就是卧铣R4 片刀 垫19尺寸就行了

网友:
轮廓线、尺寸线、注释能用不同线型么?

网友:
线切割割外形,有粗糙度要求的留余量

网友:
线切割,留余量,数控铣床直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