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自动伸出如何解决

楼主(2016-07-21):
油缸退回后,肉眼可见有个别几根慢慢伸出,伸出距离为满行程,更换油缸密封后依然如此,换下的密封检查无损坏,叠加液控单向阀,电液换向阀,都更换过,空气排放,也做过,调试初期,正常工作了大概5天,然后就不行了。
论坛挖坟,看到也有些朋友遇到过,最终不知道解决没有,我这个还比较复杂 几十根在一个管路上,思路卡住了。求指点下

网友:
油箱油位高不高?有没有背压?
如果回油管路很高长,或回油量大,有可能把单向阀打了。

最有可能的是单向阀组结构不好,搞两个独立的试试,或大幅增加单向阀开启压力。

哥是新手,不要惦记哥,over

网友:
阀的中位机能可以选所有出口都断开的吗?  液控单向阀的开启压力可以调吗?  不了解

网友:
中位机能A B口都通油箱应该就是油缸可以自由移动的吧

网友A:
油缸方向?上、下、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方向?上、下、水平?

水平安装

网友B:
这是典型的背压过高造成的案例。如有条件你测一下背压就能看到原因。没有条件的话你把回油管拆掉直接放到油箱里,这种情况一定会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典型的背压过高造成的案例。如有条件你测一下背压就能看到原因。没有条件的话你把回油管拆掉直接放到油 ...

油路块在油箱盖上,回油直通油箱1寸镀锌管,直达油箱底部,不接回油过滤器,和冷却器,我有延时,油缸到底延时3秒,电磁阀才灭灯,

网友:
个别伸出的油缸进出油口是否接反了,我曾经碰到过,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调试后正常工作了,几天才出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温?

独立,循环泵和风冷,油温还能摸,

网友D:
我没学过液压系统。作为外行我分析一下。
1,如你油压图,15.1 和15.2 是否是同时动作。两种状态 ,1)不同时工作,那么回油管压力会有一个随油缸动作而产生上升下降的压力曲线。(除非回路系统主管路可以吸收这个变化)。当15.1 使油路压力升高时,回路压力升高,当大于15.2油缸的压力时会打开单向阀。当进油压力等于油缸压力时,油缸会使活塞向前伸出(因为受力面积不一样这个不用特别说明)。2)同时工作时,看回油管压力是否高于油缸油管压力,如果不高于,应该不会动。
2.单独回油设计,如果单独回油,不会有回油压力波动。不会有上述情况。
3.液控单向阀考虑只加一个(重要位置,伸出或缩回),进行一下测试。不要俩都加。同时检测是否单向阀损坏。

网友(点评):
另外说明一下,如果多个油缸都慢慢伸出,80%概率不是油缸本身问题。大多数在油路上产生了问题。尤其是有规律的变化。主要检测对象应该是油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后正常工作了,几天才出现啊,

我们当时也是,调试时没问题,过几天才出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油路块在油箱盖上,回油直通油箱1寸镀锌管,直达油箱底部,不接回油过滤器,和冷却器,我有延时,油缸到 ...

不知道楼主 30根油缸 是跟工作机构如何连接的(30对1刚性,还是1对1,是否同步要求?)

还有您行程开关到位是不是每个缸都有检测位置,还是30个用其中一个缸检测的行程到位?

建议先只接一条液压缸试验一下。 或者延时时间不改任选4个缸试验下。找最慢的那个。

网友F:
再给个办法试下就明白了,如果管子高度没问题,就把电磁阀高压进口接个手动开关阀,如果出现问题就把这阀也关了,顺滕摸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学过液压系统。作为外行我分析一下。
1,如你油压图,15.1 和15.2 是否是同时动作。两种状态 ,1)不 ...

一起缩回去,延时关闭电磁阀,然后看到慢慢出来,估计要去现场了,
挖坟贴看了下,有杆腔开个小孔泄压思路,估计有用,就算油缸有一根内泄,有小孔泄压,不会形成差动,
明天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 30根油缸 是跟工作机构如何连接的(30对1刚性,还是1对1,是否同步要求?)

还有您行程开 ...

单独的,没有钢性连接,没有同步要求,行程短不同步也是几秒就完全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给个办法试下就明白了,如果管子高度没问题,就把电磁阀高压进口接个手动开关阀,如果出现问题就把这阀也 ...

是个思路,关键现场,和在车间,不是一个道理,清洁,电焊,配件,还得发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的,没有钢性连接,没有同步要求,行程短不同步也是几秒就完全出来了

如果排除外力作用,您系统油泵关掉以后 实际测试过某些油缸还自己伸出吗?

网友B:
如果你明天现场去试,只要在回油腔上单独接一支管子直接回油箱(不能和别的回路共用),我保证你油缸百分之百的不会出现伸出现象。

网友:
一个换向阀+液压锁控制30个液压缸?

网友G:
系统回油背压高造成的,解决方法:1检查更换回油滤芯。2在每个控制油缸运行的阀块的T腔或回油管路上加装单向阀,防止回油管路带压油液互相干扰。

网友:
还可以把换向阀滑阀中位机能由你们现在使用的"Y"型改为“O”型试试,但是有可能和系统中液压锁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典型的背压过高造成的案例。如有条件你测一下背压就能看到原因。没有条件的话你把回油管拆掉直接放到油 ...

可从图上看回油路上只有个液控单向阀,油通过该阀就流回油箱了,是不是这个液控单向阀的压力太小,不能产生背压?这样分析对吗?是不是要在回油路上另外再加个背压阀?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明天现场去试,只要在回油腔上单独接一支管子直接回油箱(不能和别的回路共用),我保证你油缸百分之 ...

回油路上没有背压的话 ,活塞杆运动平稳性不太好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系统回油背压高造成的,解决方法:1检查更换回油滤芯。2在每个控制油缸运行的阀块的T腔或回油管路上加装单 ...

可以换成o型的,但这样换向阀在中位断电时,液控单向阀的阀芯锥端总是承受压力,对液控单向阀寿命有一定影响,请教互相交流学习,分析不知道恰当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明天现场去试,只要在回油腔上单独接一支管子直接回油箱(不能和别的回路共用),我保证你油缸百分之 ...

你好老师,感觉你是液压系统的高手。

网友:
油缸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老师,感觉你是液压系统的高手。

多谢你的夸奖,高手谈不上。只是液压玩的多了,自然就会积累一些经验。你这是典型的回油不畅而造成的现象。重点检查回油通路。你想一下油缸回到位后如果无杆腔内没有背压,油缸自己会伸出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换成o型的,但这样换向阀在中位断电时,液控单向阀的阀芯锥端总是承受压力,对液控单向阀寿命有一定 ...

不只是这样 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影响,很可能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了,如果是在系统锁紧不是很严格的场所,比如油缸不是垂直使用的话,换成o型阀 就要把液压锁拆除掉了,如果是锁紧要求严格的话 就不要考虑这个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机械同步

楼主:
我还没去现场,得要过几天去现场看看,回油直接回油箱,没有过滤器,冷却器,油缸到底后延时3秒电磁阀断电,我估计内泄引起的差动,我是土八路,半路出家的,要是流体毕业的就好了,

网友:
     楼主有空的话把回油过滤器拆下来试一试

网友(2018-10-22):
液压油有气体也会出现这类现象

网友:
重点关注这两个阀,看看中位机能是不是用错了?或者有阀芯卡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