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设备零件命名

楼主(2016-07-21):
提一个大众型的问题,交流一下。     做机械设计的。一个设备零件众多,给每一个零件取中文名字的时候怎么命名。    (软件里,命名重复会 报错)

网友:
差不多类型的,起名小明1.小明2,小明3,小明4。。。。

网友:
叫什么无所谓,编个命名规则才重要,就像百家姓,然后每个姓氏又有各种辈分。。。。。。

网友:
怕的话就买本机械专业词典,用英文命名

网友:
按自己需求习惯编写零件名,零件号,第几版,备注等,习惯了就错不了

网友:
轴  杆 罩  轮  轨  座  架   箱   ... ...
主动  从动
功能 方面考虑
排列组合。

网友(点评):
同意,我也是这样命名的,首先看是板,还是杆,还是轴或者其它...然后根据功能不同来命名

网友:
最好和零件本身的作用相符,这样很容易记住。

网友:
零部件类型加上它所在的机器部件的功能,如牵引同步带轮,主机同步带轮

网友:
只要不是你的新发明,可以参照相同或类似机器、设备的通用命名。

网友:
如果有几百张图起中文那真是头痛,俺一般都是给图号不给中文名

网友:
按功能吧,我觉得这样直观。

网友:
哈哈!想起了公司的零件,什么手榴弹,什么飞机架,都来了!

网友:
两件主要分为四大类:轴类。盘套类。盘盖类,叉架类,箱体类,一般我是结合外形类型和用途取名的

网友:
把你认识的人名加上去小零件写小学同学的名字,大零件就写大学同学的

网友:
我们一般是按功能先分一个大类,然后类似的再进行编号

网友:
一般是把机器的各个部件进行大编号,依据大编号再对小零件进行编号,零件号是唯一的,名字随便取,这样零件就不会乱连接了。总归一点,规范制图。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楼上有个童鞋说的很好: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的那个命名规则。想出来一个规则,将是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