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面积计算求助

楼主(2016-07-21):
如图,水流从右往左,单向阀开度多大,才能满足流量需要。PS:先不考虑压力,弹簧可以根据压力修改,单纯考虑阀开度
先说我的想法:1.开槽的面积大小满足:πd^2/4≤2LD;(两个槽)
                        2.阀开度大小满足:m≥d
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很奇怪,看楼主的ID不应该不懂流体力学啊,这实际是个很初级的局部损失问题,理论上计算很复杂,工程上查表、实测修正得流量系数即可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用实验来回答。

网友:
如果是小孔的可以用小孔流量公式进行计算,流量系数需要实测进行修正,根据液体种类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看楼主的ID不应该不懂流体力学啊,这实际是个很初级的局部损失问题,理论上计算很复杂,工程上查表 ...

不是很简单,只是被我简化了,里面东西复杂着呢,大致做个样机出来,要打压做实验的,我们这边都是按照这样简化的,做了好多年,流量误差可以很大,正负20%左右,主要想看看大神的意见,

网友(点评):
流量误差大是估计你们对孔口细节关注不够,入口末端那两个直角边,其倒角倒圆程度对压差有直接影响。

网友(点评):
另外,这种结构很有可能引起阀芯振动,要有相应的阻尼措施,又不能影响阀芯灵敏,这也可能是流量误差大的原因。

网友B:
阀开口的大小也就是过流面积,定出想要的流量就要算流速,而流速和压力有关,不考虑压力怎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开口的大小也就是过流面积,定出想要的流量就要算流速,而流速和压力有关,不考虑压力怎么行。

前辈说的是,流速肯定和压力有关;仪器上面有电磁流量计,当流量够的时候,就可以把机器关掉,所以只要算出最低阀开度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是,流速肯定和压力有关;仪器上面有电磁流量计,当流量够的时候,就可以把机器关掉,所以只要算 ...

把机器关掉是关哪里?没懂。
按理说,不论开口多大,都能调到相同的流量,只要给足适合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机器关掉是关哪里?没懂。
按理说,不论开口多大,都能调到相同的流量,只要给足适合的压力。。。

仪器后半部有个步进电机用来控制;压力是无法控制的,用于油井注水设备,其一注水压力波动;其二地层压力波动;这个是被我简化了的一部分,单纯从水流面积来计算,

网友:
先制作一个样件,当你需要的流量接近你的要求时,是否可以进行只更换阀芯进行调节至你需要的流量。
感觉合适的时候,再根据你更改的地方,进行重新制作一个。
如果仅是计算,是不是和你制作出来的也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