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系统问题,图中黑色的管路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6-07-21):
蓝色的是起源过来的管,经过三联件供给气缸。
那么那个三通接的黑管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
还真不知道,坐等前辈;是不是进油管?右边二联件是减压阀和空气过滤器吗?

网友(点评):
进油管。。判断不是,要么就是另外接一个二联件的。右边的第一个是调压阀和过滤器一体的,第二个是给油杯

网友:
顺着黑色管子看另一端是什么,拍个照大家在瞅瞅。

网友A:
个人猜测,黑色的接头叫Y型三通,将蓝色管子的气源分成两路,一路是经气源处理装置供气缸使用的,还有一路是不需要处理就能用的。

网友(点评):
有这可能

网友:
可以将整体的图片拍出来,看看管路怎么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黑色的接头叫Y型三通,将蓝色管子的气源分成两路,一路是经气源处理装置供气缸使用的,还有一路 ...

前一半应该对。蓝黑之间就是一个简单的三通,黑管通往另一个处用气点。后一半不一定对。因为有可能就在用气点处就进处理,免得管道过长,供油效果变差。

网友(点评):
合理存在的东西,就有可能是那种情况。管中窥豹可不好呢。

网友:
看看黑管通到哪里去了啊,象吹气的地方的气不进三联件也可以用啊

网友:
顺着管子找,从图片看进入二联件这一路是有压力要求的,当压力低于某一值时,设备可能不允许启动。黑管出去的这一路没有这个要求

网友:
应该是压力控制器

网友:
会不会是连接的蓄能器,对系统进行压力补偿的

网友:
三通 是相通的啊

网友(2017-01-11):
应该是接面板压力表了   或者是机台吹气枪

网友:
顺着管路回去看看黑管从什么地方引过来的
大家都不知道黑管另一端接什么气源,又不能清楚是什么设备,这边只瞎猜

网友(2017-02-14):
有没有可能是稳压器,黑色管路的另一侧连接控制压力源,在过滤的同时包装输出压力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