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2A70的加工

楼主(2016-07-21):
零件尺寸-40×1500×3000,材质2A70,在数控龙门铣加工。六个面加斜孔(斜孔比较多),要求加工后面和孔粗糙度1.6,平面度要求3丝,请问使用什么样的刀具和切削参数才能达到要求。斜孔大小30mm,角度30°孔间距大150mm一个。

网友:
这么大要求平面度3丝很难保证吧,看看高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按我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分粗精加工并且中间要加时效。

网友:
粗加工 和时效是要做的。问题是这大的机床本身的精度能达到嘛!
我公司有台小龙门,一直做精度高的东西,操机的人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有天也做个平面度高的东西。怎么都做不好,后来用表拉了下工作台差了近0.1,机床标准一般是1米0.02左右吧,记不清了。我们机床的新机,机床太重,地基也是新的,机床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