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态刚度

楼主(2016-07-21):
经常看到动态刚度的概念,能否给解释一下。书上提到如果振动部位的重量增加会导致动态刚度降低,因此现代机床都尽量减少运动部件的重量,同时提高构件的静态刚度,我有个疑问?减少重量和提高静态刚度都会使第一阶固有频率提高。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提高第一阶固有频率就可以提高动态刚度?还有,增加阻尼是否也增加了动态刚度?

网友A:
不懂。找到一点资料,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点评):
谢谢,这是哪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找到一点资料,不知道有没有用:

第8~9页。
网上很容易找到,免注册下载。

网友(2016-08-28):
动态刚度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机床来说。

网友:
机床增加阻尼器是否真的可以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