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镶铜套如何设计

楼主(2016-07-21):
最近设计一块铝板,上面要有螺纹孔,特殊的几个螺纹孔想在上面镶嵌铜(圆柱铜中心攻好丝,周边是齿形),不知道具体怎么设计,以及哪里有可以做这样的供应商,江苏,浙江(宁波附近)都可以。以前见过这样的铝板,不过自己设计过的还只是拿那样的铜件和注塑件。有社友了解的可以给我讲讲不?

网友A:
这个铜柱压花 过盈配合压进去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说下我见过的一个铝板镶套的例子

铝板过丝扣容易滑扣,所以想着镶套,只不过我们用的是标准件 ,叫做钢丝螺套。

楼主可以查一下。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
钢丝螺套比较实用

网友:
不是镶牙套吗

网友:
   不是螺纹的牙套么。孔直接开大点的螺纹。然后把牙套拧进去弄点螺纹胶,牙套里面就是正常螺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铜柱压花 过盈配合压进去  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好的谢谢。我查查看,有问题再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