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通过曲线网格”总是不行

楼主(2016-07-21):
如下图所示,主曲线、交叉曲线都选了,可是“确定”就是不可选状态呢??

网友:
你的住曲线没有选

网友:
主曲线选错了,交叉曲线也选错了。主曲线是三条,就是你图上选择的三条,是选择一条新建一条,不是三条在一起。交叉曲线同样是4条竖直的,选择一条新建一条,不是4条在一起

网友:
主曲线没有选中,方向也要注意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主曲线选的没错,交叉曲线(环)选错了,我是三个一起选的,应该是选一个按一下中间。。嘿嘿

多谢几位兄台。

网友:
UG曲面造型功能强大,好长时间都没有用UG啦!好怀念。如果你知道选一个再按中建再选,那么这种曲面造型的窍门你基本上就掌握啦!

网友(点评):
希望 O(∩_∩)O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现在不亲自作图了?

网友:
UG的曲面功能是很强大的,最复杂的就是这个通过曲线组了,一定要注意每先一条线要确认,就是按一下鼠标中键,才能先下一条,这是初学者的通病,但只要做过一次,以后就不会。

网友(点评):
多谢兄台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