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求机架焊接+龙门磨+防变形时效处理加工

楼主(2016-07-21):
如图机架,由方钢管和钢板组成,总高度0.55米、长4米、宽1.1米,负重1顿(不包括自重)。钢板厚度20-25mm,平面度(对角)要达到0.20mm,粗糙度达到1.8,并防锈。江浙附近都行,当然台州附近优先考虑。

网友A:
请问:在现场高低脚的调节算谁的责任?标准是出厂,还是到现场调节完?价格差应该很大的。

网友:
有缘聚首,一生知己最难求.

网友:
大平面是很麻烦的,我们有三个台面,2440*800,要求0.1,折腾了三次才搞好,上数控龙门铣做的。
CR大侠,这个零件加工的时候要带脚吗?我觉得拿掉支撑,用等高块垫是不是合理一点。

网友B:
立柱是焊接到通头吗? 我觉得问题出在这里

立柱顶在方管和立柱直接顶在两面的垫板上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现场高低脚的调节算谁的责任?标准是出厂,还是到现场调节完?价格差应该很大的。

现场调节当然是供应商来完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柱是焊接到通头吗? 我觉得问题出在这里

立柱顶在方管和立柱直接顶在两面的垫板上是不一样的。

我这两张照片是在旧货市场里照来的,台面和方管的组合形式,这两种是最普遍的。

网友C:
有点量的话,请发图纸到邮箱hfd.ks@163.com

网友D:
吹瓶设备支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两张照片是在旧货市场里照来的,台面和方管的组合形式,这两种是最普遍的。

是的,这种最普遍。

因为这种焊接起来比另一种方便的多。

我之所以能提到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们老工程师设计的底架,没有按要求的焊,为此还和外协厂大搞一场.

网友E:
大板装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板装配就可以

大侠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吹瓶设备支架?

不是,比吹瓶机要求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量的话,请发图纸到邮箱

目前量不大,做一个试试,另外铸铁的也做一个,那个合适用那个。

网友:
生产,不锈钢网带,链板,链条,皮带输送机 各种 输送机  各种 烘干机  需要的朋友联系我。 因为专业,所以卓越
咨询电话:  18553424056  许
微信  a344330113

网友:
需要时效处理可以考虑我们的设备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量不大,做一个试试,另外铸铁的也做一个,那个合适用那个。

邮箱 hfd.k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