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自动标记

楼主(2016-07-22):
现在设计一个自动检测设备,希望找一个标记设备,当检测设备检测被检产品为合格或不合格时,分别给产品加上不同的标记(喷漆或喷墨),比如合格就喷上一个绿点,有A问题就喷个红点,有B问题就喷个黄点,产品很小,长宽高也就50×30×20,不知道什么样的设备可以实现这种功能,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用激光设备。汽车厂用的是打刻二维码。二维码内容不一致,道不同的工位读取,判别工件信息:你这里可以用激光标记设备打刻不同的形状,合格的打刻对勾,不合格的打刻×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激光设备。汽车厂用的是打刻二维码。二维码内容不一致,道不同的工位读取,判别工件信息:你这里可以 ...

    目前考虑的是做一个可修复的标记,如果用激光打刻的话是不是就不能修复了

网友B:
方法很多,我们用过气动打标机做过,客户要求标记字母,点标记的用过喷漆枪很小的,也有简易的一个气缸带个移动机构上面装个油漆笔,完成了气缸移动点一下!主要看客户要求,和预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我们用过气动打标机做过,客户要求标记字母,点标记的用过喷漆枪很小的,也有简易的一个气缸带个 ...

我去,油漆笔也能这么用,非标啊,。。。简直被用到出神入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我们用过气动打标机做过,客户要求标记字母,点标记的用过喷漆枪很小的,也有简易的一个气缸带个 ...

能够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希望喷出来的点在3mm左右,因为被测件太小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C:
自动喷码机,不过有点浪费。
自己做的话按4#的方法,不过油漆笔有时候会点不上,应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油漆笔也能这么用,非标啊,。。。简直被用到出神入化了……

那也是么办法,哈哈,非标设备更奇怪的也有,这个还算常见吧!只是把人换成机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希望喷出来的点在3mm左右,因为被测件太小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主要看你设备空间,工件外形,综合考虑3mm应该很好实现的!

网友:
联一台打印机,和你设备的PLC连起来,设置好。让他打印简单的数量,提前给数字设定好含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也是么办法,哈哈,非标设备更奇怪的也有,这个还算常见吧!只是把人换成机构了!

我好奇的是你的油漆笔的用法,不是结构的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的是你的油漆笔的用法,不是结构的用法……

油漆笔在测试完成的工件上画标记,和人工来画没什么区别,只是这样做油漆笔容易干,标记不明显了要换油漆笔!
有些行业的设备用的设备,看着很别扭但很实用,而且成本很低,还免维护!工厂一线这样的东西不少,实用而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喷码机,不过有点浪费。
自己做的话按4#的方法,不过油漆笔有时候会点不上,应注意。

    油漆的问了几个厂子,我们要求标记小于4mm,都说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喷码机,不过有点浪费。
自己做的话按4#的方法,不过油漆笔有时候会点不上,应注意。

自动喷码机太贵了,大概找了一下,实现联机功能的最少也得2万多

网友: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就用气缸连接油性马克笔打点就可以了

网友(2017-10-27):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我们用过气动打标机做过,客户要求标记字母,点标记的用过喷漆枪很小的,也有简易的一个气缸带个 ...

油漆笔容易挥发啊,用久了不行,需要经常更换,有没有长期使用的方法?

网友:
激光打标机

网友(2018-09-18):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