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图纸问题

楼主(2016-07-22):
1、产品有零件需要焊接,是单出一张表示焊接位置的图纸,还是在装配图上标出就好了。2、焊接需要标注些什么,例如:焊接位置、焊接方法等,还有其他的吗。
3、如果大神有图纸希望发一下用于借鉴。

网友:
可以在总装图里面标,因为焊接件总得等零部件做完再拼接起来焊接的,至于焊接符号都有标准的,自己去搜搜吧。

网友A:
主旨:表示清楚。可以装配里表示。要标出焊缝类型如角焊缝,坡口焊缝、熔透焊缝还是塞焊缝等,焊接方法一般不标注,可以在技术要求说明。参考下GB/T324

网友:
赞同二楼帅哥说法,如果焊接很复杂可以另外出张焊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旨:表示清楚。可以装配里表示。要标出焊缝类型如角焊缝,坡口焊缝、熔透焊缝还是塞焊缝等,焊接方法一般 ...

非常感谢!

网友:
焊接标准如果比较标准的标准需要标出来焊接高度,是断续焊接还是满焊等等。

网友B:
1、是单出一张焊接图还是在装配图上标出?从技术角度来说都可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生产角度来说会有所不同。有的公司生产时会明确要求不能现场配焊,这样也就要求了装配不能和焊接都在一张图纸上(这样也就控制了装配后的产品的一致性,避免了现场配焊的随意性,哪怕是尺寸稍微不同)。
2、焊接做好是将需要焊接的位置和焊高、数量、类型等等都标注出来,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焊接。很多人不标注是因为不会标、不敢标、不把握。然后就将这些事情交给下面的人去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单出一张焊接图还是在装配图上标出?从技术角度来说都可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生产角度来说会有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