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非标阀找气缸厂家订制乎?

楼主(2016-07-22):
只试做一件,如图

网友:
这么设计估计没用几次密封圈就被切掉漏气了。明明有更好的方案。或者拿一个标准阀自己改一下。

网友(点评):
多谢!!没接触过气动元件,有此功能标准阀吗?其实无密封圈也能用,俺再啄磨下

楼主:
找到图例了!密封圈肯定是在厚活塞中间才免画过孔位,缸体得加长

网友(点评):
这个也不行!与我的图相同

楼主:
电磁阀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