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输出轴是几个轴承固定的?

楼主(2016-07-22):
请问淘宝5,6百的行星减速机(配80伺服那种),输出轴是几个轴承固定的啊? 是1个还是2个?

那种数千的不算...

网友A:
80伺服,你是指框大小?
这个400w功率至少了吧,一级减速的话,普通减速比,国产的正规厂家也基本这个价钱吧
基本结构不会大变化的,输入和输出至少要轴承吧。。。。差也就是齿轮、装配方面不行而已,
随便搜个图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伺服,你是指框大小?
这个400w功率至少了吧,一级减速的话,普通减速比,国产的正规厂家也基本这个价钱 ...

大侠第一副图行星臂架与出力轴是一体的,行星臂架一个轴承,出力轴一个轴承,那等于出力轴也是两个轴承固定.
第2副图出力轴那头是两个轴承.
那就可以了,我是出轴想直接装个夹爪,出力轴会受到倾覆力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第一副图行星臂架与出力轴是一体的,行星臂架一个轴承,出力轴一个轴承,那等于出力轴也是两个轴承固定. ...

对于承受倾覆力矩,每个减速机都有这个参数的呀,其实就是径向力的承受范围
这个你可以问问买家,这样子设计就可以定量了而不是光定性。

实在不放心,可以放大点安全系数,或者你的夹爪设计短点,省得悬臂太长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 只是国产便宜货没有这种数据,估计湖北行星那种就比较齐全了.

网友(点评):
你们老板真抠啊,国产正规货都不舍得用。。

网友:
两个比较好一些,最好是角接触轴承,这样受力更好。

网友(点评):
便宜货嘛,估计就是两个深沟球轴承....